60A电调烧了,有个元件不知道什么型号?

楼主(2011-02-28):
有知道的不?谢谢!

正面

正面

楼主:
反面

反面

反面

楼主:
烧坏的地方

坏的元件

坏的元件

网友:
你好

这是一个5A的肖特基管,如SK54 SSA54(5A/40V)等型号的同封装形式的都可以直接代换,一般来说,这个电路中用在DC-DC电路作为续流二极管使用的肖特基管如果烧毁。那么DC-DC外接的扩流PMOS也会损坏,有很多情况下DC-DC芯片也会损坏。

楼主:
局部

局部

局部

网友:
不好意思

我看错了,我以为是那个肖特基烧了,你说的应该是板上缺元件的那个吧

网友:
那个元件和边上的哪个型号是相同的,就是PMOS管,两个并联使用以降低内阻,一般是用SI4407 SO8封装的,您可以查下PDF,看看4407有没有这个封装的,

楼主:
烧掉的那个元件跟左边的那个是一样的。上面标的是564。两个564是并联的。但是查不到564的资料。

楼主:
要换的话两个得一起换。

楼主:
现在一个的话,电调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听老鸟 演讲

楼主:
都问过了,SI4407没有SOP-6封装的。这下没法了。

网友:
可以用类似品替换,如NTG3455T1之类。要换最好两个一起换。

楼主:
分析原理,这个是5V稳压电路,看图。是P型MOS管,SOP-6脚封装。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就是上图中的Q1,P型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