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3D后秒炸了(原因不明)仍需努力呀

楼主(2011-02-28):
今天,终于按耐不住想翻得冲动。
带着飞机来到了,宽阔的飞场,首先飞了2圈航线,热手热机。
接下来就是见证冲天一翻的时刻了,可是意外发生了。
刚切3D开关,飞机向右倾斜,以45度角,快速的坠机。整个过程不到1秒钟,正静之余,马上切了熄火,过去一看。。。。。。
损失如下:桨碎,尾管弯,舵臂断,大齿盘推掉,陀螺仪掉出。
看来还没有翻,飞机就罢工了,无奈呀。
让我想起一句话:想练此功必先自宫,就算自宫也未必成功。

网友:
检查好3D模式时,控的设置~
幸好没直接向你飞过来

网友:
对上述事件表示严重慰问!!
我还不会敢倒飞,还在练习倒悬停!

楼主:
对呀,庆幸飞机没有冲自己飞过来

万幸万幸。O(∩_∩)O哈哈~

网友:
兄弟,看来情况与我初次类似,只不过我立马切回来了。

切3D后,鸡鸡一定会抖一下,还有可能上串或下跳一下(看你的设置了),而且为了切3D,手一定离开控制杆拨动开关,这时弄不好就出问题了。

如果飞机调试得好的话,可能好很多。

另外,切的时候别离自己太近,万一那个地方有问题,麻烦大了(不过那个声音震撼 500)。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指点

修好后,调的好点再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后,调的好点再飞。

期待好的消息。。。

网友:
从模拟开始吧

网友:
LZ模拟应该是过关的。。要不也不会真机切3D了。。
控的设置检查下。。3D模式下转速高,如果油门杆悬停位置的螺距曲线比悬停的高或者低很多,JJ就会上窜或者下沉。。尽量调到切换模式的时候飞机变化不大最好。。

另外你切了3D飞机向右倾斜炸机,估计是右边的舵机死了,推螺距的时候右边不动,另外两个向上。。飞机自然就右倾了。。。

网友:
估计是切3D后,933因振动过大导致死舵造成的。我也试过两次在地面起飞时,大桨上到一定转速后,某个933死舵翻侧炸机........

网友:
你确定你的设置没问题吗?机子螺距的调整对了吗?

网友:
设置确定没问题的话就可能是舵机问题了

楼主:
设置是正确的

因为大前天还高速飞过了,所以没有问题,之前切了3D飞(正螺距)很稳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啦。

网友:
嗯!前几天也是ideal 炸了!  检查好 油门 螺距 曲线!  我就是没检查!哎!同情!

网友:
木桨怎么可以3D,起码玻纤,最好碳纤

网友:
仔细看你的还是无幅翼。。。。

网友:
设置问题吧

网友:
死舵可能性最大

网友:
替我兄弟的JJ默哀3秒

楼主:
谢谢大家

我会努力的。

网友A:
自己该的无副翼》?

楼主:
恩
自己改的无副翼

网友B:
你用什么控啊?我JR的普通模式和3D模式各个舵机微调都不同的,必须设定一致哦!

网友C:
木桨 3D 侠

网友D:
木桨练一下倒飞悬停,简单的动作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