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的坦克质量很差啊,没用两天金属波箱就可能扫齿了

楼主(2011-02-28):
前两天在TAOBAO买了辆恒龙的虎一坦克,是最新升级版,金属波箱,无极变速,带7.4V 4000MAH的锂电,到货后都没有拿到外面去玩,就在家里的地板上跑了一下,一共玩的次数没有超过5次,右边的铝带就不转了,偶尔会动一下,但也一卡一卡的,联系TAOBAO的卖家说是有可能波箱扫齿了,还不保修,说换钢的波箱比较好。很郁闷!过两天拆看看是不是扫齿了,按道理金属的波箱不应该那么脆弱啊。

网友:
正常现象,很多人都扫齿,换刚波箱吧

网友:
大容量电池玩的久马力足合金波箱扫齿肯定会的,还是换钢波

网友:
恒龙的金属波箱就像锡做的,还是换钢的,钢的就很耐用

网友A:
lz的坦克,最新升级版,金属波箱,无极变速,带7.4V 4000MAH的锂电,不便宜吧

网友:
换钢的吧

网友:
买的时候直接买钢波箱就好咯  呼呼~~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坦克,最新升级版,金属波箱,无极变速,带7.4V 4000MAH的锂电,不便宜吧

是的,加上快递费700多大洋

网友:
哈哈,不换卖家怎么转钱啊???

我准备买田的了

网友:
直接跳过金属到钢吧。所谓的金属估计还不如塑料呢!

网友:
楼上+1
合金波箱看上去就挺渣的

网友:
我的是恒龙猎豹G型,塑料履带,镍氢1700  也出现过你那现象一边履带卡了,那是因为履带卡进去了点,掰出来正常位置就行了,可能你那电池比较厉害,转的太快了,呵呵。。可以自己拆开看看到底有没有扫再确定更换还是怎么的

网友:
呵呵。。都说了多少次了!不要买所谓的金属波箱。尼龙的其实很好,我一直用3S锂电,很爆的,从来没有坏过,还没有听说过塑料波箱坏过!
HL坦克质量很好!除了那个所谓的金属波箱!

网友:
楼主的恒龙坦克出不,我有意收购

网友:
700大米,买钢波都够了!

网友:
我的虎1玩了几年了,每周都要到楼下草坪上给女儿玩2,3个小时,那个塑料波箱也没有坏。遥控也还是那个HL开关型的,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各位高手,我请教一下。。。我昨天买的M41坦克,配置如下
智能充电器 一个
恒龙金属引导轮 一对
升级版M41一台  (银灰色金属履带  金属驱动轮  钢波箱 )
镍氢电池组7.2V4600MAH  2组换着轮流玩。
价格我就不报了,关键是我想知道的是这种配置稳定不啊?(稳定的含义就是不吊链不出现故障)
两组4600毫安的电池持续玩那个坦克会不会把坦克玩损坏啊?(比如你们说的扫齿,或者烧坏了马达)

我是新人,第一次玩无线坦克。。。不能发新帖,所以在这里问问各位达人。

网友:
恒龙原厂的金属波箱还不如塑料波箱呢,我的也扫过,后来换塑料的到现在还没坏呢

网友B:
塑料或钢波吧!当然钢波是王道!!

网友C:
楼主上图啊,让大家看看波箱,正想入手呢

网友D:
原帖由
包子包子
于 2011-3-4 20:36 发表
楼主上图啊,让大家看看波箱,正想入手呢
详细见下面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5167&extra=page%3D1
左边的红方块的就是磨损的齿轮,两个齿盘都磨损了,大家可以和右边的比较一下,初步判断磨损的原因是驱动轮的传动轴是歪的,有比较大的空隙,见下面照片的红圈部分。

网友E:
我也是新入手的m41也是金属波箱还没玩几次,希望悲剧不要重演啊,呵呵!

网友F(2011-04-08):
正准备买,受教了
还是塑料的好,或直接买钢波得

网友G:
我可以保证你的7.4V4000毫安锂电绝对不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