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到,准备入魔,有些困惑,谢请老鸟指导!

楼主(2011-02-28):
这段时间准备正式加入魔界,实现许久的心愿,一时不知从何开始,潜水几日,略有所感。但困惑良多,请老鸟高手不吝赐教,先谢过。
本人身处小城市,已做好了自行修炼准备,最大的问题是我该选择什么配置?我想了下,我的情况是新手上路,但坚定地准备向中级高手前进,打算先选差不多的设备,从固定翼开始(不是很喜欢直升机,因为觉得不如固定翼的飞翔感好,呵呵),但并不打算用直接买来全套的、“到手即飞”的,想自己配个好点的。
我该如何配呢?(看网友自己搞图纸,自己做的那些目前过于强大,暂没考虑,但以后估计我也要自己做,就先想着买些配件来组装)
首先问个可能很傻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配件都是通用的?比如我买个翼龙4的空机,所需的配件都可以装上去?
研究了下了解完整的飞机需要以下东东:空机、发射机、G2/G3模拟软件、模拟线、接收器、晶体、电动机、浆、浆保护器、舵机、舵角、陀螺仪、电调、电池充电器、夜航灯组、拉雾器、点火器、云台等。(我觉得啊)
1:空机:看了些视频,我想,入门应该要个耐摔的,还要不能太快的速度,(有些视频的机机“刷”一下就将近没影,估计我是断然不敢上手就高速的)所以重点考虑翼龙4或好小子1000,之所以不选翼龙3通,就是觉得可能4通的更好飞,更有操纵感吧,但是造型实在有些不满意,一根杆的机身,哎,太简陋。好小子的似乎还不如翼龙4(翼龙4的翼展还大18cm),蓝宇EPO 747吧,怕太快,前置的电机,不知道有没有后置的,又漂亮些的机型?。“傲翔AX电滑 EPO滑翔机”也是后置电机但它配kv2200电机5050浆怕太快,控制不了,价格又稍高260呢,火鸟压根就没副翼,更简陋,就是觉得1.4m翼展够大,飞的又慢,不容易飞没影。哎,到底哪个好呢?
2,发射机:拜读了几篇帖子,感觉几乎就因该是天地飞6A FT06A了,但回头一看,有个带液晶的FLY100C,有个显示屏,又有各种模式可以调(不知具体咋回事),岂不更好,反正也没多多少钱,另外不知道这遥控是不是带着接受器、晶体还有模拟软件和模拟线,不然的话,哪里找?
3,电机、电池、充电器电调和浆:无刷的寿命长,决定用无刷,因为不希望飞机速度过快,所以考虑选用大浆,但不知如何大法,也不知如果是翼龙4的话,最大能装多大的浆,参考网友,凭感觉,应该用8060浆,材质用木的吧。所以电机应该似乎配1400kv,电池打算用锂电(也不知比镍氢好多少),3s2s价格差不多,但不知重量差多少?考虑大容量可能较重,不利于飞行,所以是不是用11 .1v1800mah 3s15c的比较好一些呢?电调似乎最佳的选择是30A的无刷电调。充电器嘛,就简易平衡充了,40多的那种。置于品牌:看到魔友推荐朗宇电机、XXD电机、新西达电机、ZTW电调、YZW的舵机,和辉盛的舵机,也不知该选啥,再研究下再说。
4,其他:舵机:好像也没啥好选,打算买5个,(拉烟会用上吧),浆保护器:如果用翼龙4,后置的,就不要了;陀螺仪:固定翼上不用吧?我希望将来能航拍一把,打算自己搞个架子,我有个卡片机,大约160g,不知飞机飞不飞的动?拉雾气和点火器,也不知好不好搞,但打算一并买来,研究下再说。
另外:装机、修机的工具和材料也不知都有啥?想一并买来,省的麻烦。凭感觉列出,请有经验老鸟指正:泡沫胶、美工刀、螺丝刀、AB胶、电烙铁(松香焊锡)、多用螺丝刀。
请各位老鸟多多帮忙,发表见解,谢谢了!

楼主:
自己先顶起

楼主:
哎,半天也没一个人搭理,算了
不过经过一天努力已经选好机型,且已出手,向各位汇报
飞机        傲翔AX电滑 EPO滑翔机    265
遥控器        天7                  650
        G4五合一                   50
电机        AX-2208N kv2200        机机自带
浆         5*5                                 机机自带
电调        xxd 30a电调        40
舵机        奥泰9克舵机5个  (15*5)75
电池        ace 1300mah 11.1v 15c电池75
充电器        简易平衡充电器套装         45
汇报完毕,请各位指点

网友:
飘飘适合新手练习, 配件要多准备些,炸机后自己可以修修补补的,EPP或EPO机身材料可以自己准备,用空调泡沫(可以扭成麻花的那种泡沫)加三合板制成机身比较省米.  根据我的经验,浆及机身最耗 ,俺也是新人,说的不对请拍砖

网友A:
先耐住寂寞飞模拟器~~~
推荐日本手,右手上下是油门,摇杆往上是加油,右手左右是副翼,往左打飞机左边的副翼翘起,飞机往左倾斜(从机屁股往前看),左手上下是升降,往下拉,升降舵上翘,飞机抬头往上飞,反之低头,左手左右是方向,从机屁股往前看,往左打方向舵往左边偏转,飞行中,打方向舵,飞机会向打舵方向偏转。
先把飞机飞好再说,暂时别整拉烟、航拍那些东东~~
充电器买好一点的,推荐UNA6,电池多配几块,舵机多买几个,辉盛即可,桨也要多配几块。天7的控暂时够你用了(2.4G最好)。装机多问,细心一点就可以了。
飞机还是推荐龙升飘飘吧,翼载荷较小,飞行相对容易些~~~

网友:
我也用的天7的控  目前为止  网上对天7的评价大致是  低电压在地面不懂状态下  容易掉频   但只要在动  就不会掉频  所以飞在天上的时候还是很安全(大概在5V一下  就开始掉频  小心哦)电池可以多买几个     想清楚  现在你用的是后推 以后换前拉的时候KV2200基本上是用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耐住寂寞飞模拟器~~~
推荐日本手,右手上下是油门,摇杆往上是加油,右手左右是副翼,往左打飞机左边的副翼翘起,飞机往左倾斜(从机屁股往前看),左手上下是升降,往下拉,升降舵上翘,飞机抬头往上飞,反之低头 ...

说的真详细,新手有福了

网友:
这么长这么多问题,你也太麻烦了,新手么,就买个EPO的慢机,上单翼的等飞飞练习一下好了,最好先模拟器玩一下,知道大概操作了,就再实际飞。而且电池这些么小问题,买几块就行了,配件自己看了,一开始不用很多,慢慢的要什么再买什么。自己作什么的重心把握好最关键会好飞很多,就是竟量靠前,在机翼的前3分之1,把不好最好是定在机翼的最前沿。马达KV越小(转速越小)用的浆越大,反之反

楼主:
东西明天到哩,再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