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ep200练室内倒飞能否实现,是否还用大点的空间?

楼主(2011-02-28):
想买ep200练室内倒飞能否实现,是否还用大点的空间?请问电子设备怎么选?谢谢

网友:
我手上有全新的火狐ep220

网友:
可以,我们这玩直机的有几十号人,但只有一个可以达到你讲的水准。此人几乎每天都练习,几乎没断过。你玩直机一般带几块电?我们这个高手一般一次带20块左右,2-3小时翻完,你可以做到的话。应该可以在家里翻:loveliness:

网友:
家里。还是不要了。。这点钱多点电池场外好好飞吧

楼主:
请问电子设备怎么选?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电子设备怎么选?谢谢

电子设备选择多多,便宜的可以用国产的舵机.
想一步到位的话,直接斜盘3个Hyperion DS09SCD,尾舵Hyperion DS09GMD.
陀螺选择的就更多拉.罗技的2100. futaba的520. 或者直接上MB. SK720.或者华XX的2702V

我的电子配置给你参考.
斜盘MKS DS450.
尾舵泰世GS-095.
接收3轴:华科尔2702V.

因为2702V还没有到手,所以总体性能怎样也不知道

网友:
小机不好搞啊。

楼主:
叹口气,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