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全新刚买来的DS8910A+用手转主轴发现舵机里有一段角度有卡啦卡啦的小响声

楼主(2011-02-28):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ds8910正常新品是會有一點點的 緊緊的, 如果通電正常, 飛個幾次,應該就順了

如果你是 卡啦卡啦   感覺是.. 用手轉過頭,舵機擋點斷裂掉到齒輪內了,

如果如上述, 那舵機中立點的定位片也可能受傷了,無法提供精準的中立點

楼主:
我又不是新手,怎么会使劲转主轴呢?舵机转起来的确实是紧紧的没错,60度里有45度是很顺滑的,最后还有15度就发出很轻微的卡拉卡拉的声音,全新的舵机,不应该这样。今天我装上450试了下,工作正常,中立点也稳定,但是在未受力的情况下,电机依然发出有频率的转动,像时钟指针一样一秒一次,只是非常非常的轻微,也观测不到舵盘的偏移,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我买了5颗1210,其中有一颗也有这样的问题,别的舵机从来没碰到过,希客服能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不是新手,怎么会使劲转主轴呢?舵机转起来的确实是紧紧的没错,60度里有45度是很顺滑的,最后还有15度就发出很轻微的卡拉卡拉的声音...
回: 以上屬正常狀態, 請放心使用,, 約 幾個飛行後, 那會更順.

全新的舵机,不应该这样。今天我装上450试了下,工作正常,中立点也稳定,但 ...

另外..你說 會有 一抖 一1抖 的現象, 主因是搖控器在抖訊, 那不會影響你的飛行...這個問題可以看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5800&extra=page%3D1   文章, 內有詳解..(31樓)

网友(2011-07-20):
如果  尚无法解决你的问题..请短讯给我..

网友:
像时钟指针一样一秒一次,只是非常非常的轻微,也观测不到舵盘的偏移,请问这是为什么?

那是 "陀螺" ..程式正在做数学运算...的关系 进不进位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用那个机型的.."控" 我才有办法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