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新买的恒龙-6不动了

楼主(2011-02-28):
是这样的,进早上我同事玩,开着开着就不动了,舵机可以转,就是电动机不动,自己估计是电动机烧了,打开车壳,看了下电调,油门推前进挡电调灯亮蓝色,推后退挡电调灯没亮,是电动机烧了还是电调也烧了呢?

网友:
你妈骚了

网友:
有刷的吧?用电池直接搭接电机的正负极,能转动就说明电机没是,同时证明了电调有问题。要是电机不动,证明电机坏了,再换一个好的电机试电调,排除法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烈谴责,一点素质都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哦,要有替换件才能知道问题所在,一般电机不容易烧温度过高也会烧的,而且楼主很多地方没哟说清楚呀,电池你用好大电压的,好大放电的,难道是30C以上的放电电池,如果楼主觉得是电机问题的话,建议把电机拆开来看看那个碳刷有问题没有,楼主用的原装的有刷电调那么就另外买套吧,也不贵550电机50多块钱,恒龙320A有刷电调70多块钱不贵的哦,有余钱的话还是用无刷吧!那么才好玩,恒龙的无刷好盈40A电调套装平跑我玩得很欢快哦速度够用啦,买个田宫斯巴鲁车壳换个拉力胎皮沙石路上跑跑灰尘很满足,二楼的chenyi1288一看回帖就知道是个小屁孩,如果是发育成熟人也是个憨豆儿,正常人是不会这种回复的,建议版主封ID,逛论坛有这种人回帖很影响心情的,模型论坛就是一个学习的平台不是憨豆儿和小屁孩来乱放屁场所。

网友:
这个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