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6100E 炸掉天线一根 , 怪事。。。。

楼主(2011-02-28):
前几天炸鸡炸掉了AR6100RE(原装的)的一根天线,想用天6的接收天线,用同样长度焊到原处,可是把原来的焊点给粘下来了(原处有一
一块1毫米*2毫米的金属片)怀疑是粘上去的,图中画圈处,没有接触点了,奇怪了怎么焊上去啊,?
这个焊点连到那里去。。。。。怎么办呢,
请用过的高人指点下,当初好像是用了300RMB呀?

网友:
这做工很山寨

网友:
背面有图吗?双层板有可能在背面走线,那样的话,线接在背面

网友:
原处应有一直径1MM左右小孔,天线穿进去焊到反面试一下。

网友:
你把焊盘弄掉了,当然焊不上去了。先把那块透明的胶清理掉,找个倍数大点的放大镜,找到断的那个线路(或是过孔),用小刀刮掉些保护漆,露出铜线,另外再剪一小小块铜皮,用502粘在它的旁边,上锡(时间不要长,否则还会掉),使他们连通。剪一截舵机线,长短完全按照好的那根一样,焊在上面,焊好后再用胶固定。

网友:
和山寨没看出啥区别~

楼主:
好像没有和它连的线啊,。。。。。(背面也没看到)’

网友:
就是山寨的吧
国内卖的正版的,是短的,没那么长。 从图片上看,元件是手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山寨货

网友:
这很正常,跟山寨货一点关系都没有。印刷线路板上的铜箔本来就是用胶黏上去,焊得太久,温度太高或者机械力都会把线路上的铜箔搞掉的。LZ还是买个放大镜,跟一下线路吧,总能把接线找出来。实在不行,看一下另外的天线接到哪里去,两根天线的设计是对称的。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贴:

Spektrum( 6110 6100 6200 )及Frysky 兼容Futaba 2.4G 接收( TFR8-s )的硬件架构简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2424&extra=page%3D1

网友:
是山寨货

网友:
是山寨的,原厂的电容左边芯片角上的识别孔有个白色标记,这个没有。我有个腾达路由器也是这个地方坏了,找了好久都找不到背面有孔或者电路,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