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550电机配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1-02-28):
正在做一艘工作船,用来做救援船的,上双550电机,请问电调该用多大的?能否用一个电调带双机?

网友:
有刷电调可以一带两,双550的电调建议100A以上

楼主:
3Q!看来买个320A的双向电调就够用了

网友:
LZ求船是否拖2M长,成本要100元吗,我的可救1M,制作成本也很低。

楼主:
我只需要拖1.2米的汽油船

网友:
改玩具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Q!看来买个320A的双向电调就够用了

可以的,我就是带550双电机,直接并上即可...

网友:
这是多少A的.. 好像不是一拖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