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的接收机R6108SB和 R6008HS高速版接收器有啥区别吗 ...
T8fg的接收机R6108SB和 R6008HS高速版接收器有啥区别吗?

楼主(2011-02-28):
T8F有两种原装的接收机版本,在控上有区别吗?另外T8fg的接收机R6108SB和 R6008HS高速版接收器有啥区别?谢谢!

楼主:
各位模友知道的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A:
6108SB更好,比6008HS多一个功能,忘了是啥了,楼下补充~
另外,可能出6208SB版本的t8fg了,可以观望观望

楼主:
谢谢小威!看来我还得等待啊!我去查了各个店大多有现货的是6008HS版本的。现在这控行情看好,总要等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多了个SB

网友D:
SB的意思是支持FUTABA的 S-BUS协议。这个协议可以用一根线经过N个HUB的转换从而控制(传送)多个通道。
具体参考FUTAB官网说明
http://2.4gigahertz.com/sbus/index.html

网友E:
 很强大 不过现在买应该都是6208SB的了 支持电压更高

网友F(2011-04-27):
对我来说6108就足够了~~

网友G:
高压舵机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