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菜鸟问题!

楼主(2011-02-28):
请教各位陀罗仪能和履马达连接吗?

网友A:
不能,陀螺仪输出的是和接收机一样的脉冲信号,只能接舵机。一定要接电机的话陀螺仪接电调,电调再接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陀螺仪输出的是和接收机一样的脉冲信号,只能接舵机。一定要接电机的话陀螺仪接电调,电调再接电机吧。

那就要2个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