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新手请教风神50接收电问题

楼主(2011-02-28):
我用ds610*4 gy520+9254用网上卖的格式的2500毫安的4.8v镍氢电可以吗
这个
电池
用B6冲 要多大的电流 冲多久呀 ~~
还有啊 我的电显是显示绿灯全亮的 一打舵电量就会迅速下降达红灯亮 还能继续飞吗 这种7个小灯的电显到几个绿灯啦就不能飞了啊 是打舵情况下啊还是不打舵情况下啊看指示的
我单飞的 虚心请教大家啦 请知道的说下哈 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知道这个电池的放电电流有多大,610,520,9254都是比较吃电的,如果放电电流不够,就是负载一上来,电压就下来了,这种电池就不能用,你不如买个亚拓150左右的那个BEC,用2S锂电稳当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说那个二和一 有干扰失控的情况啊 那我再买个额容量大点的呢

网友A:
不是容量不够是放电电流不够,容量是完全够了,飞3、4个起落应该没有问题,但放电电流不够,有电也放不出来。我说的那个BEC不是二合一,就是没有点火部分,还是很稳当的,二合一主要是控制盒开关和线容易出问题,本身还是不容易出问题,详细加QQ406192497

网友B:
不要用镍氢电池,用镍镉电池,这个放电的电流大,怕干扰失控的话,就用镍镉的接收电池把,实惠又安全

网友C:
我用的是7.4V 4000MAH 20C的锂电。整满一次8个起落。

网友D:
我是2s A123 ,尾舵机可以加个整流二极管,不加也可以。电池冲到3.7放到3.3再使用,电压就基本合适了。 飞3个起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