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MKS BLS980或MKS DS760这两种舵机的

楼主(2011-02-28):
有没有人用过MKS BLS980或MKS DS760这两种舵机的,用过的说说感受,现在正为用锁尾舵机发愁呢

网友:
980  990   都在用,感觉还不错。。。

网友:
760一直服役中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回复,能说的更详细点吗?比如做工、转动的是否顺滑、有无虚伪等等。和福特吧同性能的比咋样。

网友:
2个都在用,飞不出差别,只是760力大大风尾走时锁得更刚。

如果用在大机(50油机以上)建议用760更好。和FUTABA 的差别应该是中立点会沙沙响,更耗电一点。个人感觉FUTABA 的中立点会更精确点,相对不耗电。但FUTABA有点不好是电压一定要4.8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MKS BLS980或MKS DS760这两种舵机的,用过的说说感受,现在正为用锁尾舵机发愁呢

一般我給選手的建議如下:

舵機分...短跑型 ...及長跑   (直昇機而言)

短跑型: 時間短(約8分鐘) ,要強勁爆發力>> DS670 +DS760

長跑型 長時間性能穩定     BLS950 970 +BLS890

因為馬達熱了, 力量會變化, 無刷比較沒這問題

若這次 3DX 比賽大伙有去看, 就可以看到什麼性能用於那個位置

楼主:
 感谢大家指点,这下心里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