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很奇怪,找不到无人机的控制距离资料

楼主(2011-03-01):
网上看各种关于
无人机
的资料,很奇怪没有一页提及无人机的控制距离或者信号传输半径之类,这个很机密么?有人知道现代无人机控制距离的典型值是多少吗?

网友A:
 卫星接收无限距离

网友B:
跟你的飞机有关的拉 军用的控几千公里都可以
你平时能买到的 就是几十公里乐 跟你用的电台有关啊 难到无人鸡公司 没有告诉您?
跳频电台 跟我们普通能买到的 几百大洋或 一千 2千 一对的 普通电台是不同的。。。。

网友C:
昨晚刚跟一个业内人士聊了半天,有关这一点,据说相互之间都封锁的很严重。何况业外人士?

网友D:
这个问题不该问,问出来了,说明你了解的还是太少,至少对看到的资料的理解只是字面的,而没有去好好思考。
无人机的控制距离没有定值,都是由装备决定,比如炮兵用的校炮无人机距离只有几公里,因为不用飞到弹着点上空,只要高度够就可以了——站高望远。而美国的捕食者无人机,操作手都在美国本土,飞机则在阿富汗的前线基地,操作手全程不接触飞机,只负责控制,再有如全球鹰无人机,真正的环球飞行,你说控制距离是多远?

楼主:
谢谢,我指的是直接控制距离。目前除了卫星通讯,好像还没有什么技术能控制超过100km的。
几千公里的无人机都是接力式靠若干个基站组成的,不是直接控制距离。
毕竟地球是圆的,远一点就超出视线了,无线电波在电离层反射貌似也反射不到地球另一面呀。
不过我奇怪的不是这个,网上关于无人机的介绍都说航程,速度,续航时间,设备先进云云,确实没见提及控制距离的。
遥控小飞机倒是有,50km左右吧,专业的无人机到底能飞多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