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行者安装平衡仪的位置

楼主(2011-03-01):
天行者搭载FY-20A平衡仪该装在什么位置,靠近飞机中线没的说,但是天行者很肥,
上下分好几层,是放在主翼下的小格子里(装上翅膀后还有空间么。。。)? 还是塞到肚子里贴着下面肚皮?
也就是想问,放高点?还是放低点?

网友A:
我是放上面的 下面好放10AH 的大电池 换装电池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放上面的 下面好放10AH 的大电池 换装电池方便
10AH的能飞多久呐   我的是两颗22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AH的能飞多久呐   我的是两颗2200mah

这要看你怎么样飞 上周 飞 电台控制 飞乐 35分钟 盘旋和指点飞行 大概 35分钟 吃掉5AH 电量
如果爬高 搞滑翔 我想 一个小时没有问题  一般安全飞行时间 我们控制在 4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