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高手请进

楼主(2011-03-01):
有人认识图上的a7a5和4bmb吗?那是什么原件?有没有可以替换的?

网友:
应该是3.3v稳压器件!

楼主:
应该是,关键是怎么找到配件呢

网友:
TB

TB上大把

楼主:
查到7a5a那个是sot-89封装的,另一个查不到是什么封装的,单找型号找不到

网友:
3。3我手上都有不少,是P3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