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S47发动机

楼主(2011-03-01):
GMS47发动机,调好了的话,真是不错,动力超强,怠速也相当稳。^_^

网友:
就 没事偷着乐吧

网友(2011-05-01):
除了比较重、容易高温积碳、飞掉效消音器和空中贫油熄火外,还没有发现其他的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GMS47发动机,调好了的话,真是不错,动力超强,怠速也相当稳。^_^
比三叶强!动力、寿命都比三叶好不少!运转时不喷黑油。GMS47发动机的排气管装在三叶46上可大幅提高其性能。

网友:
请教 买个烧汽油的 推荐个牌子吧
车上的比较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