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收到的电池水冷 联轴器发个贴显摆下

楼主(2011-03-01):
刚刚收到的,品牌都是Master Factory. 水冷就不多说了,一句话做工犹如艺术品般呀!联轴器的精度之高是我见到过最好的。可惜手中没有太好的相机拍不出好的效果。

网友:
玩床的人都能车出好联轴器。玩床的人好像不屑玩航模的比较多。。。。
电池水冷第一次见

网友:
电池水冷

网友:
也就A123能热到需要水冷的地步.......

网友:
真有人用电池水冷板吗?

网友:
如果电池热到要用水冷板什么的程度,要么是船浆用大了,过载了,要么是电池的内阻大放电不行

网友:
正确的动力搭配电池根本没必要水冷,要真的需要水冷的锂电池。估计电池离怀孕大肚不久了,不但被搞疼了,还被搞大了

网友:
如果是2S 3S电池。用水冷也没意义。。只冷了一片的一边而已。。。。

网友:
会用的人就觉得有用,不会用的人就觉得多余。
天气开始热了,还是有必要对电池降降温的。
还可以当配重

网友A:
还是有用的,不过需要把水冷管做到一边去,2S的话当中夹一层,上下再各夹一片,3S就用4片,效果刚刚的

网友:
第一次见电池水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此言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用的,不过需要把水冷管做到一边去,2S的话当中夹一层,上下再各夹一片,3S就用4片,效果刚刚的

这成本也太高了点!6S不是要7片了?那成本和重量也太

网友:
感觉和蜈蚣的脚一样,多一只少一只没什么关系

网友:
三十大哥明显在开玩笑啦,哈哈,
不过说真的,我不满足电池跑完还是温的。。要榨干。
如果是搭配合理,电机电调也是温的而已,那干嘛要水冷?

网友:
电池最佳放电温度是15-40度,所以天热就比较需要它了,但如果是做一片在外面的话明显效果会降低的最好是做在当中不过那又要折腾电池了!

网友C:
暫時用不上.

网友:
如果: 进水在船尾,出水在前面,水管正好经过电池仓,而且重量不是很要紧,而且不增加水阻。
那么: 用这东西代替一段水管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暫時用不上.

你进军汽油船了,睇你广州赛表现了,呵呵

网友:
防止热积聚还是不错的,现在电机功率不断提高,电池几乎成了瓶颈。用了电池水冷就像用了condom一样,防止怀孕。但不能100%预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进军汽油船了,睇你广州赛表现了,呵呵
嘿嘿..我會加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我會加油的

加多少号的啊?入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