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成长期....

楼主(2011-03-01):
各位机友,小弟初来,有很多不明白之处向大家请教:
1.我该先买
模拟器
带控那种好呢,还是直接上真机,然后用真控接电脑练模拟呢?
2.自己组装配件好呢?还是买整机到手即飞型好呢?(之前练过4通)
3.固朗的GL450C
http://www.foxmod.cn/product-1541.html
亚拓的TREX450Sport V3标准版
http://www.foxmod.cn/product-2705.html
以上两款如何?哪J好?还是有更好的推荐,我的预算是1800以内.麻烦推荐.
PS:比较菜的,但对JJ绝对忠诚!呵呵

网友A:
固朗的没玩过,但是亚拓的1800以内大概是搞不下来。玩450除了要考虑直机本身,还得考虑电池投入,一般来说配个4~5块电池是最基本的了,还有各种配件。建议是自己组装,到手飞除非你不炸,只要炸了就得自己动手修

网友B:
1. 直接买真机遥控器
2. 自己组装的,对调机和熟悉结构有很大帮助
3. 飞越或亚拓450sport或泰世425
LZ预算1800可以考虑2手的,全新有难度

网友C:
别买450C 买完容易悲剧,再潜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我看很多套机都是一千六七左右啊,还请你推荐个价位吧,呵呵...当然别太高:loveliness:

网友E:
1600能有啥好飞机啊?一分价钱一份货,虽然此货终归要来炸

网友F:
飞越450PRO皮带简版、XXD电机、好盈40A电调、辉盛MG90S斜盘舵机、GOTECK9257锁尾舵机、200元以内的国产陀螺,FUTABA 6EX或天7遥控器,一块电池,简易充电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有时候太省了会适得其反哦

网友G: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4139&extra=page%3D1
请lz自行考虑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我要从新定位了,我本以为自己才入门,所以买个便宜点的没那么败家,哈哈~~看来那只是适得其反.谢了~~
然后,应该买多少的比较好呢?2500左右可以吗?

网友H:
若打算长久玩下去,在经济许可的情况下,遥控器就不要买差的了!

网友I:
省钱就是浪费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