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机练习之四-夜航

楼主(2011-03-01):
吊机需要多多练习,而平时到家天就黑了。周末才能飞1-2次,装上灯就可以天天练习了。

网友:
顶起,精神可嘉,左红右绿尾白.........

网友A:
楼主说说这CLICK的配置吧。。我最近也在配这机,我的配置是2208 1450KV,格氏2S 800MAH电池,XXD30A电调,9050桨。不知道这样好飞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说这CLICK的配置吧。。我最近也在配这机,我的配置是2208 1450KV,格氏2S 800MAH电池,XXD30A电调,9050桨。不知道这样好飞否···

这样可以飞了。当然起飞重量越轻越好飞。
最佳配置:2208,10A 3S1000mah, 根据电机的KV值配8060-9070桨均可。

我当前的配置是2208,30A 9070 3S2200mah,起飞重量400多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飞了。当然起飞重量越轻越好飞。
最佳配置:2208,10A 3S1000mah, 根据电机的KV值配8060-9070桨均可。

我当前的配置是2208,30A 9070 3S2200mah,起飞重量400多克

3S 2200可以上吗?不重噢?是不是因为有灯才上这个的。。。

网友:
楼主的飞机比较重了

推荐你去搞140克的那种,
套用周哥的广告词:保证你瞬间学会瞬间吊机

网友:
太漂亮了! ,请问楼主,灯在哪买的啊?能否给个连接?

网友:
很好 顶你下

网友:
飞机很漂亮,认出来是乐天马特的停车场了

网友:
精神可嘉.摄影也不错.

网友:
灯用的哪种呢,能给个链接电源的详图么

网友:
好看!

我也想搞些LED灯在飞机上。灯珠已经买回来了!请问楼主怎么接线的?串联还是并联。最好详细介绍介绍,谢谢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用2S电池的就二串后再并,用3S电池的就三串后再并,再串入1-10欧电阻调整单组电流为20ma左右就行了

网友:
不错,led全重多少?看样子有几十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2S电池的就二串后再并,用3S电池的就三串后再并,再串入1-10欧电阻调整单组电流为20ma左右就行了

不串电阻行吗?会有什么影响~我没有万用表量电流!

楼主:
淘宝上搜灯带就是了。都是12V的,三个灯是一个单元集成电阻,任意剪切。重量具体没称重,大约几克/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