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齿盘的问题

楼主(2011-03-01):
炸机后换了大齿盘,转动发现齿盘转动不平稳小齿盘水平,这是什么问题,请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单向轴承套变形了

网友B:
不是很大话正常。都有

楼主:
换的都是新的,像是材料太软

网友C:
飞越等级的大齿都是这样的,微小的就不计了,稍微大点的,在装中心座时对应垫点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