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在调螺距时的经历

楼主(2011-03-01):
昨天修好450硬件,在调螺距曲线时怎么都调不好,后来才弄明白!先要把控里的油门曲线设置好(不用我讲),再用螺距尺调螺距曲线,1=螺距尺-2度油门曲线0%控上不管百分比调的是多少,副翼杆和螺距尺水平就行,3=螺距尺+5度控上调70-75%。5=螺距尺+9--+11度控上调到100%,最后调2和4在控上的%比,2参照1和3的数值调个中间偏上的书,4参照3和5调个中间值,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对之处请高手纠正,向你学习!改了一下,现在大家能看懂了吧

网友A:
完全没看懂,语文不好。

网友B:
调螺距和调油门曲线没有联系。
调螺距曲线是调整不同油门摇杆位置对应的螺距大小。
调油门曲线则是调整不同油门摇杆位置对应的电机转速。
我指的是电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看懂,语文不好。

我也没看懂,超难理解,看来我的语文也不好!

楼主:
  看来还是我的问题啊!写的简单了,(此处省略1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螺距和调油门曲线没有联系。
调螺距曲线是调整不同油门摇杆位置对应的螺距大小。
调油门曲线则是调整不同油门摇杆位置对应的电机转速。
我指的是电直。
              我知道这样调,但是你把油门曲线设置不好不合理,再怎么调螺距曲线也达不到要求。不信你试试,把油门曲线调乱,再去量螺距调曲线,肯定调不出来

楼主:
就因为是菜鸟才出这种问题,我不懂把油门曲线调乱了,郁闷了好长时间,搜论坛里高手讲的太简单一句话就带过了,搞得我们菜鸟一头雾水,

网友A:
如果只是调乱了,恢复初始值就可以了,感到哪里不太爽就再做调整。
初始值,油门0-25-50-75-100,螺距50-62-75-87-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调乱了,恢复初始值就可以了,感到哪里不太爽就再做调整。
初始值,油门0-25-50-75-100,螺距50-62-75-87-100。
   我用的乐迪6通2.4g,初始值和你说的一样吗?

网友:
螺距曲线对应的点应该没有固定的值,每个人调出来控上的螺距点大概都有出入,曲线应该差不多

网友C:
450是6通的直机,油门和螺距就是2个通,虽然在空上是一个操作杆控制;

因此在控中是二个不同通道的设置;但由于在物理上是同一个操控,其二者之间又有联系;这种联系建立在实际飞行要求的基础上;

一般而言,可以以悬停点作为参考;

如,将悬停点设立在控油门杆的1/3位置或2/3的位置上,那螺距的设置就是不同,1/3位置转速较低,那螺距就要高点;2/3位置,螺距就要小点;看自己的需要了;

每架机器的机械性能、机械位置不可能完全一样,电子设备也不可能完全线性的,因此油门和螺距曲线的设置不会完全一样,前面魔友提供的也是一些参考值;

网友:
油门曲线看说明书调。
螺距根据实际来调,这是我的理解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此贴就讲的明白,但是我对于3D 飞行模式螺距也这样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是6通的直机,油门和螺距就是2个通,虽然在空上是一个操作杆控制;

因此在控中是二个不同通道的设置;但由于在物理上是同一个操控,其二者之间又有联系;这种联系建立在实际飞行要求的基础上;

一般而言,可 ...
说得明白,感谢,又长知识了

网友:
看着不解

网友:
就是这么回事的,2和4点的曲线找平滑就行,只需要找1\3\5三个点

楼主:
继续温习一遍:loveliness:

网友(2012-01-12):
顶 *^o^* 菜鸟studying

网友D(2012-02-16):
找老手给调,需要时再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