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到的frsky 双向套装

楼主(2011-03-01):
上传好费劲啊

刚收到的 frsky 双向套装
给大家展示一下

楼主:
frsky

安装比较顺畅
,但拆下时由于天线座的位置挡住了发射模块上边的夹子比较费劲
这种天线座的安装方式为
从主板引出一条导线焊接到天线座上,有2个焊接的地方,据说会损失多少个DB

其他厂家会有另一种安装方式,就是天线座直接焊到主板上,但这会带来一点问题,拆卸天线次数多时会造成天线座与主板脱离(虚焊)。
上一种方式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各有利弊。

A1为第一路电压检测
实际上就是检测接收机的电压
A2 为外接电压检测 0-3.3V

都什么年代了
还是COM

没办法
还得翻出 COM TO USB

室内测试了一下
机头接通2.4G的图传
接收机放在了机尾 2堵墙后边开始报警(没用的测试)

楼主:
站位12

大家猜猜我的武器

自制的电压传感器
实际上就是连个电阻分压

下边自己看图就会明白了,为设置报警电压
制作了电压输出器
就是用多圈电位器
中间取出电压。

要设定报警值必须将发射机开启(双向系统
发射模块内含一个蜂鸣器)

上图为报警阀值设定
软件
最上边3条彩色线似乎发射模块接收的
接收机发射的信息

中间部分
见第一列 0  0  3  2
报警的声音设定值 0 为不发声
3为急促发声

中间列 lesss
小于
后边的值就报警

最后一列
为阀值设定 0-254  对应 0-3.3V

见上述
第一行  0  less 90   若将 0 改为 3 就是
接收机电压低于5V
发射模块发出报警声音

第三行 3 lesss 168  意思是
低于 6.7V 发出急促报警
我是用
3S的接头 只检查2节电池的电压

换算出来就是每节低于3.35V是就报警

第四行 2 lesss  175  低于 7.4V 发出2和报警模式
即每节3.7V

frsky 介绍的太少了。很多还得自己摸索。

显摆一下刚到了skylark  和我的喝水杯
哈哈

网友:
这个套装应该也可以做为一个单独的数据回传器来用的吧!

网友:
国产模块模具确实恼火!!

网友:
楼上有理

在功能与人性化上,这个双向功能还多改进的空间哦

网友:
感谢楼主

在隔了两组墙后报警,遥控设备还起作用吗。这个报警,是在强度比较弱的情况下报警,还是在完全没信号的情况下报警的?

网友:
观望,好的话再下手不迟,目前FF9仍旧PCM中

网友:
期待楼主进一步的测试报告~~~~~

楼主:
对于产品性能 我感觉应该有两年小白鼠的测试再说吧。

这个双向套装 是当接收机信号弱时发出报警 若接收关闭,则发射模块不报警。

是否能最为数传,还得要厂家来解释,本人还没弄懂。

之所以选这个产品,是因为看到它具有低电压报警功能,对于飞油机可以提醒你接收机电池的电压

对于飞电动,可以设定动力电池的报警电压值,虽然好赢的电调可以设定 ,但只是减低功率。

网友:
谢谢楼主的解答

顶起来

网友:
不错!期待测试报告。

楼主:
既然出了传感器集线器 何不直接做飞控

gps  三轴 再加上航点及回航,免得日后升级又一堆线 一堆附件

网友:
顶国产,造福模友。

网友(2011-04-10):
外客感觉不敢恭维,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LED屏出来了没有?都快5月了!

网友B:
关注这个带显示模块的新功能
说5月份出来,现在有过半了还没动静????

网友C(2011-05-26):
都没有消息的!!!要6月了..也没有看到有人的测试报告...

网友D:
已经六月份了。

网友E:
6月2号了~还要跳票到下半年啊~!

网友F:
哎 一点说明也没有~ 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