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池求助!!!!

楼主(2011-03-01):
想自己做电池(动力电或遥控用电)请问高手这种手机用的电池能用吗?

网友:
控电还行,动力电池的话,放电能力不够

网友:
楼上正解,航模是一种爱好,必须得付出,金钱,精力,努力

网友:
可能不行

网友:
控电差不多

楼主:
电池与充电线还有T头之间连接不需要其他的保护电路吧?

网友:
不需要电路,只是电流太小,滑翔机或许可以。

网友:
控电能行,不过不太好焊

网友:
不需要保护电路的存在,当电池电压降到一定程度时如果保护电路存在电压就为哦了

网友:
手机电池重且电流慢,一失控

网友:
如果手机电池可以的话,早就有人搞了。放电能力达不到。

网友(2011-04-01):
搞不好我们买到的很多所谓很多的品牌货就是用这东西做出来的。。。

网友:
只能用于遥控

网友:
谁说放电不行了。短路电流和动力电池差不对好不好。只是不耐放而已。包上防爆袋。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保护电路可以不要,拿来做发射接受电源没有问题,只要电压符合就好。动力电的话,多数情况会鼓包。除非是那种耗电很小的动力输出可以考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