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桨配平的问题

楼主(2011-03-01):
遇到过两次了
拿到一副木桨,用调平器(10元那种)发现两片稍稍不平,于是就在轻的那片的重心位置贴了一片平衡条,基本配平。
但是装在JJ上发现震动很大,把平衡条撕掉,震动消除!
木桨到底是平还是不平?!

网友:
木浆是这样的

网友:
啊,那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A:
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那个平衡器本身不平衡(不要惊讶,10块钱的做工就是这样);第二,旋翼头不平衡,加上不平衡的桨恰好中和了

网友:
现在用木桨性价比已经不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那个平衡器本身不平衡(不要惊讶,10块钱的做工就是这样);第二,旋翼头不平衡,加上不平衡的桨恰好中和了

第二个原因真的要很巧合才是!!

楼主:
平衡器就是一根轴而已,不存在不平衡的问题。
第二点,,,确实概率太低了

网友:
先静后动。。。继续潜水吧

网友:
配平步骤:
1) 先找桨重心,使两片桨重心一致。
2) 再在重心处配重,使两片桨重量一致。

你只做了第二步,第一步未做,所以问题应该出在重心不一致上。

网友:
要动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