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通的玩具直升机和航模直机操作难度差多少?

楼主(2011-03-01):
俺老爹上次去獒展,弄回来两架3.5通的玩具直升机,俺飞的挺好 ,操作感觉挺简单啊:loveliness: ,真正的航模直升机啥样?想入手。
还有看着JR的控外观真喜欢,F的太土鳖,这两个品牌差别在哪儿?为什么用FUTABA的多?该买哪个啊:JR DSX9 dsm2 2.4g 还是FUTABA 10C 2.4或咬牙上JR 11X?

网友:
差别就像骑自行车和开汽车

网友:
差别就像骑两个轮的自行车和骑一个轮的自行车~

网友:
很多人都是从这个“3.5通”入魔的。我也不例外。
相差十万八千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现在固定翼,直机都想喜欢啊,FPV更不错
先从哪个下手呢

网友:
差别就像骑3个轮的自行车和一个轮的

网友:
呵呵笑而不语

网友:
先回答个主要问题:谁告诉你现在飞的是3.5通?
你问问他是哪3.5,,,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们玩美玩过3.5通的啊

网友C:
莫非还真有半个通道的说法?

网友:
求楼上各位解释一下那半个通道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莫非还真有半个通道的说法?

那半个通道是指锁尾的陀螺仪,不过玩具上的只是个电子的传感器而已,很简单的没法跟模型的比。

至于LZ问的区别啊。
3.5通的玩具对新手来说只要一只手掌握好油门就能悬停了,模型想要悬停基本一双手都要有操作,而且是协调操作。你觉得难度差别大么?!就跟小时候骑三轮玩具车和学自行车的区别一样,一个只要蹬起来就能走,另一个要蹬起来的同时保持好平衡才行。

网友:
婴儿爬行和走钢丝的区别

网友D:
倒.... 我反过来了....
我玩过所谓的3.5通.... 可我悬停不了..老炸机.....太难控制了. 侧了打不回来....尾又老是要我修正....
但我飞MB的YT450  GY701的YT550可以悬停.......
补一个. LAMA V4我也可以悬停...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倒.... 我反过来了....
我玩过所谓的3.5通.... 可我悬停不了..老炸机.....太难控制了. 侧了打不回来....尾又老是要我修正....
但我飞MB的YT450  GY701的YT550可以悬停.......
补一个. LAMA V4我也可以悬停... 嘿 ...

玩具的悬停跟模型的悬停不是一回事了。
你玩惯模型再玩玩具,想让玩具悬停的和模型一样 ,侧飞?3.5的玩具没这功能啊

网友:
见过小孩子骑的那种还带两小轮的自行车吗?那个差不多就是三通
自行车就好比4通

网友E:
三通最大的毒害就是“手”的定义:左手油门,右手前后+转向。这既不兼容于美国手也不兼容于日本手。你飞成了这种手比从没飞过的还难上模型!除非三通的“手”是按美国手或日本手的定义做的,做成:左手油门+转向,右手前后;或左手前后+转向,右手油门。这样你飞过三通再飞四通,就会感到好飞太多了!三通机从设计上说是可以重复拆装的,不同于一次性结构的小孩玩具,有的还留有升级空间,我个人认为算是模型:初级的或低档的模型。但性价比是不高的:价是四通的1/3,技术含量和成本不及四通的1/4:厂家真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通最大的毒害就是“手”的定义:左手油门,右手前后+转向。这既不兼容于美国手也不兼容于日本手。你飞成了这种手比从没飞过的还难上模型!除非三通的“手”是按美国手或日本手的定义做的,做成:左手油门+转向,右 ...

我初一的时候飞过油固,首飞秒炸 ,之后就一直扔下了。
当时记得是左手上下油门,左右副翼?   右手上下升降,左右转向。我这算美国手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三通最大的毒害就是“手”的定义:左手油门,右手前后+转向。这既不兼容于美国手也不兼容于日本手。你飞成了这种手比从没飞过的还难上模型!除非三通的“手”是按美国手或日本手的定义做的,做成:左手油门+转向,右 ...

老兵说的太对了,我就是这样受到毒害的。后来飞F27的时候也是用这种“反日本手”,模拟器也是这么设定的,后来买了单桨才发现,人家遥控器就不能这么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兵说的太对了,我就是这样受到毒害的。后来飞F27的时候也是用这种“反日本手”,模拟器也是这么设定的,后来买了单桨才发现,人家遥控器就不能这么设!

不改遥控器,把舵机位置改改位置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改遥控器,把舵机位置改改位置不行吗

模型直机不是一个舵的问题,几个舵机混合控制的,
你要换一个舵,全乱了.
我飞过LAMA V4.说是4通.和450一样的控制方式.
至于说区别,450打个20%的舵,飞机可能刷就跑了,V4打个80%的舵,可能它都懒得理你,,,
你说的3.5通,我不知道是玩具还是入门模型,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你的尾翼是朝天的,我们就不好沟通了.也不好回答你.

网友:
3.5所谓的意思就是3通道带陀螺仪.

做得比较好的是司马的S107, 很稳, 在无风的环境下确实能做到100定点悬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初一的时候飞过油固,首飞秒炸 ,之后就一直扔下了。
当时记得是左手上下油门,左右副翼?   右手上下升降,左右转向。我这算美国手不?
这种是“反日本手”MODE4:正好兼容现在玩具市场上主流三通的手,又有人戏称为“玩具手”。如果你飞熟练了三通机,再飞这种手,就会有一种“一夜之间成了高手”的感觉!这种手特别好飞盘旋航线。我就是因为中三通毒太深才被迫选择这种手的,但得自己改控:在日本手模式下将左右二边电位器的各组引线一一对调(相当于将左右摇杆交换位置),弹簧按美国手改。不推荐这种手,因它不是主流,因此三通机也最好别玩,除非有美式或日式的三通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改遥控器,把舵机位置改改位置不行吗
这样不行!你想啊:都是右手油门,美国手右手的左右控制的是转向(在LAMA是主机差速,在单桨机是尾桨转速),反日手右手的左右控制的是驱动斜盘的其中一个舵机,这二者能对调吗!至于像CB180Z那种转向也用舵机实现的四通单桨机,你这想法倒是可以研究下。

网友:
3.5通就是在向前飞再转弯的时候会像4通以上那样侧着转弯的所以叫3.5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