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lass6是否完美支持zi6?

楼主(2011-03-01):
请问class6的读写速度是否完美支持zi6高清拍摄?还是需要class10才行??

网友:
呵呵,现在市面上的大部分都是需标的。一般情况下C6的测试出来是C3的。C10的测试出来最多是C6的,C4的更不用想了,呵呵呵。。。我的是金士顿正品C10(打了防伪电话),测试出来是C6,用SD卡录像机录,前10分钟的很好,但是忘后走就卡了,越忘后录越不行。所以建议楼主买告诉卡一定买贵的,别在乎钱,不然划不来

网友A:
是不是class6不重要,读写速度分别能到能到20M/10M就好,牌子当然最好选主流大品牌。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