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DX6i,遇问题求证.

楼主(2011-03-01):
新手,最近买了dx6i想入魔,快递到了后,首先检查电位器,在monitor中观察各个坐标的移动,发现左手X轴移动时(美国手,左手X轴对应的坐标是RUDD),摇杆向右移动,当坐标向右缓慢移动不到一格的距离时,坐标迅速移动到左边的极限位置,而向左移动则正常,请问是电位器的问题还是什么?请教各位老手!

网友:
建议你先入工程模式校准一次电位器行程,如果校准后还是这样的话,可能是电位器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程模式校准过了,所以我担心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模式校准过了,所以我担心是电位器的问题

那九成是电位器的问题,叫卖家换一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网友:
呵呵,又一个遇到个有问题的,  广大模友最近不要买淘宝上的这批DX6I吧,就是有问题的那批货,我的已经退掉了

网友:
两年前DX6I的召回事件莫非今年又再重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批号是ha005x的按理说因该不会,标签上写的也是10年出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