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买轴承联想到主轴的轴承配置

楼主(2011-03-01):
这几天发了疯似的网购材料,小到螺丝、大到台钻,今晚买7001AC角接触球配对轴承时,理解了主轴应如何配置轴承,有不对的地方,请予以指正。

看过大家的方案,有前面用两角接触轴承背靠背、后用深沟轴承的,有的用的更多,也有采用两角接触轴承的。
在选购的过程中,发现配对过的轴承大约是两联价格约单个的3倍、三联的大约是单个5倍,这也是说配对的个数约多,难度越大,价格成指数上升。
这也是说,在一定的加工条件下,采用的轴承越多,精度越差、问题越多,比如同轴度越差、发热越严重等。

因此,我采购的是两联的背靠背的,这样只要能保证主轴套两端的精确度,主轴的精确度就确定了,把影响的因素降到最少。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A:
业余条件下怎么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业余条件下怎么配对?

买的时候就要经过厂家配对过的,价格要高得多

楼主:
配对的有多种方式

  比如:角接触球配对轴承7001AC/ DB\DF\DT,后面三个分别表示是背对背、面对面、串联三种方式的,由此可见,轴承配对只有厂家或实验室等有精密测量条件,才能尽最大可能的达到一致性。
  业余条件应该是无法实现的,只能靠天收了。

  因此,我的观点是购买原厂家配对过的,再尽可能的保证轴承套加工的精度,这样做出的主轴精度才会有保证。

网友:
所谓配对的轴承是指在不用垫片的情况下能达到指定的轴向精度,业余条件下没配对的轴承可以用加垫片和调预紧螺丝的方法达到同样的精度,不过要慢慢调

网友:
用的少还是买配对的吧,自己调间隙很难,要拆装主轴好几次才能搞定的了

网友:
加个垫片就行,手感一点点调吧,配过对的也不一定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