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 X5 原带的100安 的电调 的设置参数 麻烦高手赐教

楼主(2011-03-01):
刚能了个X5 不知道电调该怎样设  拜托 哪位高手 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查看凤凰柏金系列的说明书。

网友:
100A 电调说明书

电子版的都是老版的 就给您扫描了一个最新版的100A 说明书

网友:
有点看不清楚

再发一次

网友(2011-07-18):
引用 网友A:
查看凤凰柏金系列的说明书。

火星烧须
是好盈的柏金系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