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做点焊机,搞了半天,还是不行,求助

楼主(2011-03-02):
因为想用一个变压器改制点焊机,之前就发了一个求助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5656&highlight=%2Bduanyz

另外也请教了几个朋友,今天有时间就动手将变压器的36v的绕组拆了下来,拆开才发现这个变压器竟然用的是铝线,气死了,不过也没办法,看在它标称是2000w的份上就继续吧。本来是想换上铜线的,不过拆下的铝排有3米长,不想浪费,先按自己理解的方法将铝排绕上去,铝排是3*10mm的,我裁开成了7条,这样算就有210平方毫米了吧,绕了不知是半圈还是一圈,就是个c型,测电压是1.5v,可是绕上去后发现电流竟然很小,用细铁丝短接两极,连红都不红,而在变压器原来的6v电压接上同样的细铁丝,马上就红了,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教教我。

是1.5v电压不够,还是不能这样绕,还是铝排线头接触不好?

下面上图

就是这样绕的线

左上面6v的铁丝红了,右下角我绕的连上铁丝没反应

那些铝排是打孔用螺丝锁紧在一起的,这样接线的方式有问题吗?

网友:
用铜螺丝。

网友:
1.5v电压低了,你那个铁丝估计至少也要0.1欧姆,1.5v电压也就不到15a,加上散热快,不能烧红了。
6v电流就算除去内阻估计至少也要40a,这样很快就烧红了。

网友:
是电压太低了。我的点焊机是2.1伏的。

网友:
发热量Q=I*I*R*T(电流的平方*电阻*时间)
电流I=U/R
由此可见,引起发热最关键的因素是电流,与其成平方关系,
电压不变时,电阻越小电流越大,
电阻不变时,电压越高电流越大,

所以,要想发热量大,1、减小电路电阻;2、提高电路电压。

通常没有上百安以上的电流是不能焊接的,尤其是焊接厚重的钢板则需要更大的电流,
假如用100A焊接,触点电阻为0.1Ω,那么则需要10V的电压,还有一点不能忘记了,那就是大电流输出时会引起电压的下降,除非你的变压器功率足够大下降才不明显,
锣丝连接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此我也不专业,我只是从理论上发表一点自己的观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这种形式变压器初次级绕组没有完全绕在一个铁心柱上,漏抗大,电流就小了。
只能多绕几匝提高电压了。

网友:
我想用铝线的话,由于铝的导电率比紫铜的低,因此电阻比紫铜大,应该比用紫铜线圈要适当地调高些电压作为点焊用。据网上资料介绍:“铜电阻率 1.678 电阻温度系数0.00393 铝电阻率 2.6548 电阻温度系数0.00429”,对于小电压大电流运作的点焊机以选择紫铜作导体为佳。
还有铝线接头比较容易氧化,而且氧化后导电性能要大打折扣甚至绝缘。要注意你的接头是否接触良好。

你的次级也就绕了一圈会有1.5V?我的电焊机用紫铜还绕了2.7圈空载也才两伏多。

网友A:
铝排的绝缘层剥去,用细铜丝绑成一排绕,绕的时候尽量并排一起绕。若是像LZ那样的,最外面的一根离铁芯太远!
R=ρ.L/S;可以看出材料的横截面积是电阻大小的一个主要因素,
像LZ那样绝缘层没剥去:R=ρ.L/s+ρ.L/s+ρ.L/s+ρ.L/s+ρ.L/s+ρ.L/s=7*ρ.L/s

剥去绝缘层后再排在一起: R=ρ.L/(s+s+s+s+s+s+s)=ρ.L/7*s
哪个电阻大,一目了然了吧,呵呵 !

网友:
没有必要用7根,还不如用2根多绕几圈

网友:
多绕一圈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排的绝缘层剥去,用细铜丝绑成一排绕,绕的时候尽量并排一起绕。若是像LZ那样的,最外面的一根离铁芯太远!
R=ρ.L/S;可以看出材料的横截面积是电阻大小的一个主要因素,
像LZ那样绝缘层没剥去:R=ρ.L/s+ρ.L/s ...

单根平方不够的话可以双根多根并绕,没必要剥去绝缘层吧?很多变压器,电机线径不够都是双线并绕的

楼主:
今天心有不甘,找了两根6平方mm的电线再来试,12mm的铜线同样之绕一圈,电压也是1.4v,铁丝马上发热变红,又换上一根很粗的钢丝,大约5cm长,也是几秒就红了,亮得象灯一样,测电压是0.5v。

继续用昨天的铝线,测连接铁丝两端得电压也是0.5v,不过在铁丝中间选5cm的距离来量电压就好像只有0.2v,万用表不好用,我想原因估计是电压太低了。铝线估计最少要绕2圈才行.

请大家再指教。

粗铁线10cm左右的长度+单电线6mm²,铁丝中间已有发红的迹象,照出来不是很明显

双电线12mm²+5cm铁丝,亮得像灯一样,读书时偷用电炉,保险丝烧断后换上铁丝就是这么亮的!

网友:
我的碰焊也不行

网友:
楼上的说得都对照着办吧

网友:
把副边的线圈分到另一个铁芯柱上一部分试试。
看你图片上好像是绕了2匝。那么每个铁芯柱上各绕1匝,应该可以增大电流。
看错了,一共就绕了1匝,是双线并绕的。这种变压器一般每相绕组都是分别绕在两个铁芯柱上然后串联。要不你每个铁芯柱上绕一匝,然后并联试试。注意同名端。

网友B:
不在一侧的线包上,就不能按照普通的串和并来接两边的线圈的,恰好是相反的,去搜着看一下吧,你看了就明白的。要顺磁力线过去的,呵呵,还有啊,那个6v绕组,是在一侧的,而不是分在两侧的,对吧,所以不会有电动势相反抵消的情况发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在一侧的线包上,就不能按照普通的串和并来接两边的线圈的,恰好是相反的,去搜着看一下吧,你看了就明白的。要顺磁力线过去的,呵呵,还有啊,那个6v绕组,是在一侧的,而不是分在两侧的,对吧,所以不会有电动势 ...

这个变压器有四个电压,其中6.3v,15v是在一侧,24v的就是两侧都有的,36v的在另一侧。我拆的36v那一侧,是从24v那个抽头切断拆下来的,其中24v有一米多的铝带是绕在36v那一边的,拆下来后24v的电压就变19v左右了。

网友:
多绕几匝,最好把铝排侧着并绕

网友C(2011-07-30):
输出电压过低,容量过小,点焊机的变压器的设计不能按常规的变压器的思路来设计,看图片你的次级已经够了,点焊机的暂摘率一般只有20%,就是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之比,问题出在初级,你把初级圈数减小一些试试看!次级输出要在2V以上才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