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请各位高手来推荐几款共轴双桨~

楼主(2011-03-02):
在论坛潜水看了几个月,最近想入手一个机子玩玩了
因为是完全新手,身边也没有高手能带
所以准备入手共轴双桨的先练练

以前Esky LAMA V3 V4很有名的,可是现在好像不太好找了
整机货已经减少,就怕以后配件也不好买

各位高手推荐几款共轴双桨的吧
500RMB左右到手飞的就行
重要的是易损配件便宜又好买的
我不太想玩太小的机子,那种巴掌大的看起来太像玩具了啊
40-50cm长度的应该不错吧,没风的时候也可以到室外玩玩

最后北京卖电动直升机的地方也顺便告诉我几个吧
坐地铁方便到的地方都可以

先多谢各位了!

网友:
V4首选
LAMA的抗风性。。。。。。别指望了

网友:
现在除了你说的,口碑好配件足的大双桨好像不太多,因为共轴双桨只是个过度,玩一段时间就换了,而且没觉得小飞机就像玩具,技术指标一样好。
按你的条件,还有例如九鹰208这样的飞机,等。

网友:
飞机便宜配件也比较便宜 环奇853 ,有50多CM,可以考虑看看,玩段时间就可以换了,双桨机不需要太注重  一般起步4通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