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futaba 4vf的遥控器如何使用教练功能?

楼主(2011-03-02):
f

网友:
希望有用 要用另一个控的模拟线 接到 大圆口的3和地

ff6接ff9的教练线

楼主:
谢谢,futaba9通和6通我知道怎么连接的,但是futaba4通道的遥控与futaba4通道之间不知道为何,上面有连接的教练接口,教练线链接上后但是没有教练的功能。

楼主:
请问这种圆头的教练线是否是对的?

网友:
那个线没啥问题吧 理论上 学生机的ppm out接到ppm in 就行了 是不是控上还要有什么设置啊 t4vf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