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款电机请教大家了

楼主(2011-03-02):
银燕 2820和FC3542那个适合天行者?谢谢!请教了.

网友:
都可以适用,3542稍大一些~

网友:
我也想问一下,飞速达3542用3S电是否推力不是很大,非得要上4S电吗?

网友:
建议是使用能上4s的,天行者使用3s可能动力不太好

网友A:
上2820吧,我用着感觉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3s电池,还是4s?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2820吧,我用着感觉很好

2820上4S电用多大的电调?

网友:
3S和4S都行,,,,,用40A好赢足够了

网友:
我的飞机5斤多了,用的好赢40A和4S电池加2820电机,,,,都没问题的

网友:
你可以搜下我的帖子,有我的机库图片,我的天行者装的2820,双摄像头,现在还扛了个带壳子的ZI6呵呵。。。。还加了拉烟器,继续爽飞,呵呵

网友:
3S  银燕2220

网友:
22系列的可用2s-3s
28系列用2s-4s
天行者这种桨大小固定的只能靠提高电压或者kv值增加推力,2815就足够大了,就起飞要的推力大,巡航不很费电,电流也很小,电调40A足够,电池还是4S吧
天行者不用吊机,0.5左右的推重比起飞稍费劲,静风巡航估计也就0.2的推重比,关键还是看起飞重量

网友:
5斤多 这个飞机够重啊 哈 这样看来 我还保守了 周末上个16AH 电池看看

楼主:
在tb搜了一下2820电机有好几种,那种好呀?还得请教!!!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支持银燕 2220电机  电机磁力够强  做工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银燕 2220电机  电机磁力够强  做工够好

2220 和 2815有什么不同吗,我指输出拉力方面,因没有使用过,从参数看好象差不多。是不是2220不支持4S?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