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用的木桨的桨头厚吗?能轻松插入桨夹吗?

楼主(2011-03-02):
如题:上次买了很多桨,有无名派木桨、飞越木桨、玻纤桨等,发现飞越450SPROT桨夹上下夹片宽度不够,一些能轻易插入去,一些就比较难插入  ,尤其是木桨  !!!
本以为是桨夹的问题  ,又买了一个新的飞越桨夹  ,发现还是一样  !!!
估计是桨的桨头太厚了  ,大家遇过这情况吗?都怎么处理好啊?

网友A:
桨根太厚旧磨掉点  太薄就加垫片

网友B:
打磨,甚至可以下掉一片塑料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根太厚旧磨掉点  太薄就加垫片

这个同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磨,甚至可以下掉一片塑料片
那高潮快到了,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高潮快到了,要。。。。

要射~~~~

网友:
俺买过一种木桨只有把两片塑料都去掉才够

网友D:
木桨的太紧没多大问题,只要能挤进去,上好螺丝别拧紧。然后拿住桨夹,另一只手把木桨来回掰几下,可以看到木桨的被大桨夹磨掉点塑料渣。多磨几下,就松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桨的太紧没多大问题,只要能挤进去,上好螺丝别拧紧。然后拿住桨夹,另一只手把木桨来回掰几下,可以看到木桨的被大桨夹磨掉点塑料渣。多磨几下,就松快了。

看来我的桨要磨很久哦~~~

网友E:
可见SPORT不如PRO设计合理

网友:
用细砂布磨,如果塑料片要磨掉很多就不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见SPORT不如PRO设计合理

那能不能用上PRO的桨夹?

网友:
我买的桨根上面有橡胶,可以变大变小

网友:
我买了玻纤浆,浆夹也太紧,不知道怎么处理?问卖家说打磨浆夹,这样行吗?

网友:
嘿嘿,我是用锉子锉掉一点。

网友:
 已然抛弃木桨,使用了玻碳桨,虽然不知道玻碳跟玻纤到底有多大区别,但起码比木桨好些,起码不那么容易到高潮,哈哈!话说我FN的浆夹一大一小,太搞笑了。。。。哈哈

网友F:
我就是因为木桨太厚又打磨不了放弃了木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因为木桨太厚又打磨不了放弃了木桨。

但是不用木桨飞,那不是很烧钱~~~

网友:
常炸鸡用什么桨都是烧钱的,不炸鸡LOGO也不烧钱~

网友:
最近倒退回木桨 用入魔时候压箱底的木桨练习简单3d

网友G:
木承受的转速有限,3d应多加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