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快热了,给电调加个散热片,安心啊。。。

楼主(2011-03-02):
上周日放飞,烧了电调,是空中冒烟(象油机),失去动力,熄火坠落。。。好在奋力打舵救机,机子没有损伤

下来发现好盈40A大烧焦了,虽然估计不是本身的原因,但心有余悸。。。现在天气快热了,电池也暴力,所以打算对手上的电调都进行改装,加散热片!

第一步:做好绝缘措施,将两边线的焊点都用电工胶布包起来(至少3层),散热片的边缘都打倒角。。。这样避免它们之间移位短路。

楼主:
第二步:在MOS管和散热片上面,都涂了CPU用的白色散热硅脂,用扎带扎好。。。为避免扎坏背面的电子器件,首先在背面粘上厚的双面胶布。

楼主:
厚的双面胶布。。。

楼主:
第三步:套好热缩管,吹。。。再割出方孔,完工!

楼主:
测试:3S花牌锂聚,悬停4分钟,散热片上温度43度,热量散得很快,1分钟左右就降到35左右。。。初步测试正常,等外场暴操测试

网友A:
不错,我也是这么加的。但是,建议LZ ,中间至少再加一条扎带吧。因为有一次,我就是扎两根的,玩的时间长了,没注意其中一条扎带松脱了,散热器松了,就这样,葬送了一个好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也是这么加的。但是,建议LZ ,中间至少再加一条扎带吧。因为有一次,我就是扎两根的,玩的时间长了,没注意其中一条扎带松脱了,散热器松了,就这样,葬送了一个好淫。

你没留意到,热缩管的4边都套着散热片的边,这样就算两条扎带都断了,散热片也不会太松。。。

网友B:
上导热硅胶应该能解决散热片松脱吧

网友C:
导热硅胶可能热阻比较大啊

网友:
宝蓝兄的手艺也不错!我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热硅胶可能热阻比较大啊

看贴要认真,我从来没有说用“硅胶”,我说的是用“硅脂”,也就是CPU散热用的白色膏状物体

网友:
学习了/照样弄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导热硅胶应该能解决散热片松脱吧

就怕硅胶粘得太死,炸机撞到散热片时,会将MOS管连根拔起。。。

网友D:
如果追求极端的散热,可以试试一种叫北极银的含银硅胶,那东西对CPU的散热很快,以前笔记本电脑玩极品飞车很容易就死机了,自从换了北极银后都很少死机了,那东西不错建议你试试!!

网友E:
我的YT60A用6S电只是常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YT60A用6S电只是常温

6S系统本来电流就小,而且是60A余量,真的没有什么可比性。。。

网友F:
关键是散热片哪来的,这东西不好找合适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6S系统本来电流就小,而且是60A余量,真的没有什么可比性。。。

哥哥N年前你送了个VSR胶皮给我,要不要我弄个铜散热片给你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如果追求极端的散热,可以试试一种叫北极银的含银硅胶,那东西对CPU的散热很快,以前笔记本电脑玩极品飞车很容易就死机了,自从换了北极银后都很少死机了,那东西不错建议你试试!!
请问这北极银那时有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散热片哪来的,这东西不好找合适的呀

电子城啊,多的是。。。先拆了原来的铝片拿去对,只要长宽合适就行,买大了就自己锯小。。。不过手工锯散热片是比较难的事

网友:
 我的好盈40A  3D 4.30秒下来都是温的,就算30+度也是温
就是马达烫手。

网友:
为了解决 夏天 电调过热问题  咬牙升级成 好赢60A 飞450

网友:
用35X的飘过 好赢的缓启动根本没感觉,还不如用ZTW

网友:
8错8错

网友H:
不错不错

建议:
1.将散热器槽向的热缩管去除到散热器翅底部,增加散热器表面空气流动性,散热更好。
2.尼龙扎带在受热情况下老化的很快,变脆了,注意时常检查。建议使用金属扣具,或者用带绝缘的金属线捆扎。
3.硅脂涂的太多,不是越多越好,只要表面有一层薄薄的就行,多了反而影响效率。
4.慎重使用含有金属粉末的硅脂,就是所谓的含银含铝的,那是不绝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不错

建议:
1.将散热器槽向的热缩管去除到散热器翅底部,增加散热器表面空气流动性,散热更好。
2.尼龙扎带在受热情况下老化的很快,变脆了,注意时常检查。建议使用金属扣具,或者用带绝缘的金属线捆扎。 ...

好的建议!
2,扎带要经常检查,特别是炸机后。。。如果断了及时更换,工作量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北极银那时有卖呢?
以前在淘宝买的,现在手里还有一支,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