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调与FUTABA发射

楼主(2011-03-02):
FUTABA的控用XXD的电调是不是要吧油门设置反向?
我不设置反向的话默认向下是最大油门。。o(╯□╰)o
但设置成反向后开机又会警告油门不在最低点呃。。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把油门最低点的ENDPOINT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在控里改吗?
我用的T8F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菜单里。。
油门那是 135 100 100 135
要怎么改?需要先把油门反向了吗?

网友A:
我的方法是,把油门杠推到最小,然后调整ENDPOINT,调到电调不叫为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会调呃。。调到不叫油门就等于全关了。。求教啦-。-

楼主:
我把xxd的电调出了。。准备买个好盈的。。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