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dlg的重心一定是三分之一处吗?我的DLG做好了重心在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中间,能飞吗?

楼主(2011-03-02):
如题!谢谢解答

网友A:
不好飞.
在一定范围内越往前俯仰越稳定

网友B:
dlg重心比较靠后,利用了水平尾翼的升力。
比赛的时候水平尾翼投影面积是计入升力面积的。

网友C:
dlg重心位置 看个人习惯 把机翼分为10段 一般来讲在机翼前缘30%-50%处 根据天气条件来设定重心 比如静气流条件下可以将重心往后移动 来提高滑翔效率 再比如 风比较大时重心就要略微靠前一点增加切风性能(还有就是增加压仓)等等。。。。。。。。。。。。。。

网友D:
这个挺有意思的。还需要及时微调重心。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