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问1个f3p 主翼加强的问题

楼主(2011-03-02):
问1个f3p 主翼加强的问题

f3p 主翼加强 入下图中 按红线部分加强

f3p 主翼加强 入下图中 按红线部分加强

2种加强方法那个好 把碳纤片嵌入主翼的铰链处有啥好处 比贴在铰链处强吗

网友:
镶入肯定比贴在表面强度高

网友A:
第一种有可能造成碳片周围区域变型

第二种比较好,但是副翼的最大角度受限,不过一般人也用不到大角度。

楼主:
感想 回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有可能造成碳片周围区域变型

第二种比较好,但是副翼的最大角度受限,不过一般人也用不到大角度。

听姑妈 的  没错

网友:
姑妈?周周好久做的变性手术?

网友:
原来如此……
以后就叫姑妈了

网友:
群里热闹了,有猪有狼有姑妈

网友:
喂喂,叫姑爷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