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八如何设置襟翼

楼主(2011-03-02):
副翼接两个舵机,没有用Y线,请问一下如何设置襟副翼混控?

网友:
可以把第7通道设置成襟翼,然后把副翼与襟翼进行混控。
实际上是把第1通道与第7通道混控,这样1通道的舵机与7通道的舵机可以同步。
这个用高级设置里的自定义混控就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翼接两个舵机,没有用Y线,请问一下如何设置襟副翼混控?

您好:
          藤椅 说的方法也可以,另外将 襟翼副翼混控选项打开,设置1.6混控,下面的参数大小、正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调整,谢谢!

网友(2012-11-12):
学习了,看来是天地飞的说明书写的实在太含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