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滑翔机降落时,能不能用3通道控制襟翼

楼主(2011-03-02):
我是新人,大家多包涵。本着不懂就问的想法,有些幼稚的问题,让大家要见笑了。谢谢各位了。
当
滑翔机
降落时,油门一般都是关闭的,这样就浪费了右手边3通道的油门,能不能用k1的开关通道或者其他开关通道来关闭3通道的油门控制,同时切换打开3通道控制襟翼功能?如果可以,请具体说说怎么设置(天地飞的控)。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可以控在你手怎么用都行。

网友B:
  无语!看控的说明说明一言难进

网友C:
天地飞不知道,我用过的JR和SANWA是可以的
不过,不知道你这样做的目的是啥。滑翔机降落的时候,偶尔也会补一下动力的,或者想把折叠桨转到更安全的位置上

网友D:
不浪费,关了油门有助于集中精力控制升降舵
四个通道都用上容易顾不过来
个人经验,完美降落的基础和前提是在空中合适的位置对准跑道
合适的位置,不太高也不太低,保证了下滑角适当,速度也刚好够用
对准跑道并摆平副翼,在后面的下滑过程中就不用过多的修正了,因为修正多了,必然必然浪费时间和精力,导致顾不过来控制下滑角
接下来反而简单了,稳稳下滑,轻拉杆接地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啊,您说的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受教了,这些对我很有用,感谢您

网友E:
我的8fg可以,而且在滑翔机菜单中默认油门控制襟翼,可以用一个开关来控制是否启用这个控制,楼上的不完全正确哦,襟翼可是很有用的,2米以上的滑翔机要是不开襟翼一个足球场都很难降下来,开了襟翼后模型马上速度变慢,下滑率增加,半个球场便降下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知己啊 ,开头,我就说明了是滑翔机降落时候,可是很多人都没注意或者有的不知道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你一语中的啊,真羡慕你的8fg,而且在滑翔机菜单中默认油门控制襟翼,可以用一个开关来控制是否启用这个控制,我要抱着你 ,不,错了,是你的8fg。我看见你还在我另一个同样的帖子回了,谢谢了 。我把你的回帖复制过去,请你不要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