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请教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11-03-02):
上个问题解决了,是模友说的中文名的问题,现在装好进游戏,进到开启画面的时间一直有个**框,确定或者取消后一直出现,还是玩不了,很郁闷,群里面也解决不了,所以又发贴请教下大家,谢谢了

网友:
更新一下显卡驱动和DX,LZ用的是什么显卡,有多少显存?这个错误提示显存溢出,有可能是驱动问题,也有可能是DX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画面设置比较高,显存不太够,贴图太大导致初始化时无法被完全载入显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