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1.4米翼展飞机的动力配置

楼主(2011-03-02):
从老苦家买了1.4米EPO 的P40,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18615484
电机还没到,装起来称了一下,所有东西都含上,且含量200G的电机的话,飞行重量大约1800-1850G左右。

我看原装动力是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7224365388 这个是KV520的,我要了同型号KV600的。应该问题不大,关键是想稍微飞快点。

目前我手上有4S 2600MA 25C 的花牌电池

原装动力配的浆感觉有那么一点不符合常规了,我看标号上写的是13*9的3叶浆,好大啊,

请问各位,在电池不变的情况下,用什么电机+浆?速度可以稍微快一点,拉力在2公斤左右?

貌似都说双天的客服号,请问怎么联系啊?

网友:
原装桨螺距非常大,地面拉力估计不会太大,但是速度应该会很快,可能不需要换其他桨。

网友A:
XM3548CA        -4        1080        28        26        5        19/25        165        35        44        650W     9x6...12x6
                            -5        850                                                30        40                                                 10x5…14x7
                            -6        720                                                25        37                                                 10x5…14x8
双天参数,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XM3548CA        -4        1080        28        26        5        19/25        165        35        44        650W     9x6...12x6
                            -5        850                            ...

唯独没有拉力的说明

网友:
 你要飞快,就要换小直径大螺距的桨,要拉力大,就换大直径小螺距的桨叶,你电机都买了,还折腾?

网友B:
我觉得,象真机应该是偶尔飞一飞,能打个滚就可以了,要那么强动力干什么,大部分时间都是当静态欣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象真机应该是偶尔飞一飞,能打个滚就可以了,要那么强动力干什么,大部分时间都是当静态欣赏的

所以说嘛,我也觉得原装的浆大了,我想改成2叶的,12*7 或者12*8,也许速度更快。
我喜欢快的感觉哈哈,我还在考虑把2个3S串联起来飞!

网友:
换木桨效率比较高,电流也会小些。
这批1.4M的飞机速度都一般,一些简单动作都能做,主要还是飞姿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