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圈雕刻 求助

楼主(2011-03-02):
我要加工一个15号钢 内圈6.5CM的圆 要在里面用雕刻字。大家给想个办法 刀头那里怎么处理。

网友A:
内壁雕刻?

楼主:
是的,,,圆 宽12MM 直径 65MM的 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激光的钢板上不好刻把。

网友A:
搞一个小刀头,皮带传动

网友C:
数控车铣复合机, 动力刀头, {动力刀头可以用牙医工具代替}//(一般我不告诉的 )

网友D:
用钢带先打字,打完字反过来焊一下处理处理!!

网友D:
雕个小模具从里面滚出来!!

网友A:
批量搞?还是单件搞?

网友E:
原帖由
arp
于 2011-3-2 15:44 发表
批量搞?还是单件搞?
这是关键

网友F:
其实这就一个手镯,首饰加工机械里有没有现成的工具?

网友G:
这个手工雕刻可以解决的吧。。。。。

网友H:
很简单,感光后喷砂。金属的就腐蚀

网友H:
雕刻机不好搞,除非你做2半模具铸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批量。但是里面的字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批量搞 但是上面刻的东西不一样

网友I:
如果是首饰..有首饰打字头.是靠高频打点.因为头小成90度.可以深进去,头是上下震动,高硬尖头打出来的 而不是雕刻.雕刻的话,一般不可能.主轴太大了.

网友J:
一般是用激光机打的,介指歪着放。

网友J:
有一种机械式的内圆式珠宝雕刻机,只能雕英文与数字。另外国内有一个叫“雕忆”的牛人,发明有一种戒指雕刻机,可以百度一下,TAOBAO也有卖,能方便的实现这个功能,是首选加工设备。

网友K:
这尺寸,放斜用长点刀刻上去也可以的。

网友L:
可以电肪冲

网友M:
找不到22楼说的“雕忆”的牛人,谁有信息,告诉一下

楼主:
不是饰品,需要0.5的深度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们加工的需要0.5的深度的。那个机器不合适的

网友N:
CNC,用涡轮牙钻弯机头做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