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新手入手LAMA四通,求鉴定

楼主(2011-03-02):
想入手架飞机,要大点的,现在看上了环奇853和艾特的EC-135,好象价格差不多,就是不知道那个好点,
求有经验的给点意见

网友A:
都差不错那就看哪种的配件多,便宜,就哪种

网友B:
艾特的性能好,就是配件贵!

网友:
LAMA 环奇就行了,配件便宜 随便炸,当轰炸机玩也没关系,等你玩好了 就不需要在玩双桨机了,就弄个单浆机比如260玩玩,之后上450,要不LAMA过后直接上450也行,不过要躲练模拟器

楼主:
那一般这种LAMA的电机能用多长时间哦

网友:
电机还好不是很容易坏,就是齿轮比较容易磨损

网友:
忘记说了,你只要不是经常卡死螺旋桨 ,磨损就比较慢

网友C:
环奇的接收机问题多,配件最爱坏的就是电机,齿轮,其他的都没什么问题,耐摔,我也玩过环奇。

网友D:
环奇852的电机60起落挂掉,共10小时(我也有点不相信,不过就是这样)

网友E:
接收机问题多 没玩多久就挂掉了 不建议环奇

网友F:
ESKY之后,好象没什么好的LAMA了。不知美嘉欣怎样?

网友:
环奇的比美佳欣好,精度也好点,环奇的电路板我现在还是好好的,你别卡死螺旋桨一般会有问题,我853掉到水里,拿起来用电吹风 吹干,然后继续飞 好的很

网友G:
艾特吧,玩的时候把衣服脱了玩 或者在电机附近的衣服开个啥口子,要不电机很热

网友H:
别买艾特EC135!及其的不稳!轴套和轴承的配合精度太差(开始我还以为轴承的问题)衣服也不容易脱,里面是双面胶固定的!另外配件比较贵!但是一般不会坏!桨可以用020的浆(扩下螺丝的孔加个垫片就可以用了)建议买020,配件便宜的多.1.配件便宜. 2衣服容易脱 3散热较好 4. 精度高,调好了可以拖控 5. 四合一比较容易换接收机(我艾特EC135三合一始终没改成功)

网友F:
说来说去,平民机还是ESKY的好!可是人家不做喽!020现在还能淘到点存货,以后慢慢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