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迷你球头刀

楼主(2011-03-02):
塑料球头扣因为本身材料的原因决定了它的尺寸没有金属件那么稳定。有时我们会发现刚买的球头扣装上飞机很紧,如果我们不及时修整就使用的话,会发现飞机很难控制,这时用一个小球头刀就可以解决问题。
市面有很多成品的球头刀,我就不介绍了,这里我介绍一个大家可以自己DIY的球头刀,有兴趣大家不妨一试。
1.准备一个亚拓原厂的一体球头和450SE的机身连接铝柱。

2.将球头螺纹部分涂螺丝胶拧入铝柱。

3.找一把小锉刀沿着球头的中心线锉一个小缺口,留意缺口的方向。

4.完成后的样子。

5.工作时的样子。

这么小的球头刀要放好,别搞掉了哦。

网友:
嘿嘿
我是用一根报废横轴作手柄的 ...

楼主:
比我的结实

网友:
很不错,正为这个苦恼。

网友:
 zhenniu,什么时候会用。我还没用过这个东东

网友:
好办法啊

网友:
我也是用报废的横轴当柄的,不过我没发向你那样给球头开槽,我没工具,我就是用刀在球头上划很多深点的线,效果也很不错的

网友:
很不错的小制作。

网友:
不错,下次也做一个,谢谢。

网友:
斜的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请问紧到什么程度用这个啊,前几天外边玩一下,温度太低,好像不听使唤了,下来一看旋翼头不灵活了,到室内过一会就好了。

网友:
用电磨好弄。

楼主:
球头扣的松紧标准,连杆可以自由下垂即可,轴向的间隙不能过大。如果可以轻易脱出就太松了。

网友:
找了半天没找到这样的贴还是买了个新的  不过可以自己试做下玩

网友:
果然迷你~

网友:
不错,有空D一个

网友A:
和我做的一模一样。

网友B(2011-12-22):
 万一一时头脑短路,把挫过的球头装上J,后果~~

网友C(2012-04-28):
刚照样子做了一个,真的很好用,谢谢前辈们。

网友D:
3年前就想到了,不错,顶个

网友E:
我的经验不要用球头刀
,
这样球头扣表面会变粗很快磨损
,
扩口大小难控制
球头扣紧很简单
,
用尖钳在扣上了球头的球头扣的外框夹一下比球头刀实用多

网友F:
我不磨球头,我用小刀在球头扣外面转一圈就行了。

网友G:
学习了,以后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