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九鹰260A副厂电池?

楼主(2011-03-02):
在网上看到九鹰副厂
电池
3.7V,130Mah才13元,原厂3.7V,120MAH25元,副厂容量大又便宜,不知用过的朋友质量怎么样?可否用原装
充电器
来充电?

网友A:
= =我也准备入那副厂电池的 然后买个1拖3的充电器 13*2+65 。。。

网友B:
用过,好一点

楼主:
又看到怎么还有3.7V,150mah,这几个120ma,130ma,150ma。这几个那一个好一点,请用过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C:
用过3个副厂1个原厂,可以说副厂比原厂电池好多了!

楼主:
请问你用的是多少mah的,价格怎么样,哪个店?

网友D:
楼上的几位推荐几个链接,这帖子我就收藏了,或者麻烦PM我

网友E:
副厂的尺寸有点问题,需要打磨才能插进去,不过似乎比原厂的好。。。

网友F:
飞了一周,买飞机带的那块原装新型电池油门得开到60才飞起,还锁不住尾,得向右微调3格左右!
同时买的一块老式也可能假冒电池油门50就起来了,锁尾还好!用的时间还长!
看来260的原装电确实不行!

网友G:
150ma体积有点大,用过大的了再用原厂的感觉电池座变大了,里面的簧片被压扁了。

网友H:
楼主发个电池的淘宝链接

网友I(2011-04-04):
回复 网友H:
请发个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