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450sv 的接收放哪啊?

楼主(2011-03-02):
刚刚买了个sv,可是接收没地儿放啊,大家都放哪了?

网友A:
机机侧面,

网友B:
想放哪放哪。一般放在后侧板附近或者侧板内部。

网友C:
我的450Q 在侧板内部

网友D:
那有地方放那

网友E(2012-09-20):
xr1002放在后上方比较好吧....

网友F:
各位大神指导一下,我入手了KDS450bd无副翼,现在用我原来的KDS-7XII的控,接好线,然后进入EBAR菜单,自检通过,在左右上下满舵情况下,EBAR上显示的行程量都只有正常的一半左右,控上设置的舵机行程都是+—100了,大小舵也全部100了。可是怎么打满舵时候EBAR,Bar Nonitor菜单里还是只有一半行程。跪求各位大神了?控的哪里设置不对么?

网友G:
这个也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