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淘汰的灭火器,能改成压缩机气缸?

楼主(2011-03-02):
说明上写的水压试验的压力为2.48MPai。

网友:
想过,没试过,四个罐放下面,冰箱压缩机放上面,最上面设一凳子面,用时不占地儿,不用时还能当凳子,就是看起来象火 箭。

网友A:
坐在**上感觉如何?

网友:
还是买个 吧  也就400左右   该这个没意思 的

网友:
不行吧

压力容器可不要闹着玩,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在**上感觉如何?

感觉如何?总感觉有人在倒计时,不过应该没问题,灭火器都有压力表,看表打气呗,蛮酷的。

网友:
做储气罐没问题,气泵一般在1Mpa以下。

网友:
用过,0.8MPa没问题,再高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上有压力表啊,装个气压开关就可以了呗,还怕它爆~!~!

网友:
我用过,作为储气罐使用,它的水压试验好像是2兆帕多,工作压力好像是1.6兆帕,我把压力控制在1兆帕左右,没问题的。

网友B:
成色不错
必须做水压测试
也不费劲,自己做就可以了
不然很可能在身边放了个火乍弓单

我一直想淘弄呢,就是没弄到,杯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成色不错
必须做水压测试
也不费劲,自己做就可以了
不然很可能在身边放了个火乍弓单

我一直想淘弄呢,就是没弄到,杯具

请教自己怎么做水压测试啊?

网友:
崭新的干粉灭火器!打上1.2MPA的压力没问题,问题是长时间使用里面会有水,会生锈!

网友:
楼主别试了,根据灭火器材的管理规定:淘汰的直接报废处理。。。。因为谁都没准。
2MPA的压力打在身上,医药费都可以买一堆你要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自己怎么做水压测试啊?

车个连接嘴,连接瓶子和压力表(注意量程要合适),引出管子(空调铜管或铁管,耐压要足够)经单向阀或手动阀门到水泵,水泵参照千斤顶压杆那端的小液压缸
全部连接好后注水或油,注意绝对不能留有空气(最好全部扔到大水槽里组装),然后打到预定压力关闭阀门,仍一天再看,表压一点没减就可以用了

至于上锈的问题我想把内壁处理干净刷漆就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
瓶子内部积水的问题可以这样解决(我也想做,所以研究了一下):做个专用的阀门,带出气阀门,和放水阀门,罐子倒立放置,这样可以在不损害罐子整体结构和强度的前提下做到很方便的用气和放水

总之,有床才好办事 什么件都可以自己做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师兄的见解和兄弟我是一样的 最近小弟我搞了个崭新的 不太大的 小车式灭火器 打算这样搞一下

网友E:
呵呵,我家里也有一个从单位拿回来的灭火器,单位是重点防护防火,每年淘汰上百个这东西,都是崭新带压,可惜啊,倒里面的干粉时,很痛苦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危险不?

网友:
冰箱压缩机真的是没劲的,呵呵,楼主做了就知道,充气慢的,工作时间长,真不如去收个咣咣响的装修工人用的气泵呢,那个至少动作迅速啊,很快就能充到8个气压的

网友:
用处不大,一充气,一下就用完了。可以到汽车拆车场找下大点的气罐

网友:
1.5MPA我用过,还是经常用,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记得有人改过的

网友:
买个20MP的也不要多少钱啊 300几而已

网友:
试都不用试?灭火器砸下就凹的硬度受不了压的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做气罐没问题,注意排水,用胶皮管连接,要爆先爆胶皮管

网友:
你需要问.说明你在这个领域不熟.
而这恰恰是一个具有较高危险性的领域.
弄不好.出中的可能性很高.关键是你自己也没底,所以你需要提问.

等你DIY成功之后,你能收获什么?

我想值得一提的无非也就成就感.但是,万一关键的操作.出现意外了呢?

代价是什么?很有可能是你的下半辈子.

买一个现成的多少钱?1千元可以买个家用,静音的.

每当看见有人要DIY这种危险的东西,我就心里不舒服.

网友:
国人大多如此,啥都怕,命贵,打开一看状况就知道能否用了,不知道怕啥,学好知识,自己判断。你要认为山寨气泵的管子比这个厚实,那你就比比看。

网友:
若使用壓力與現一般空壓機( 8kg/cm)一樣的話

絕對可以, 但必須加裝 安全伐 及感壓開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师兄的见解和兄弟我是一样的 最近小弟我搞了个崭新的 不太大的 小车式灭火器 打算这样搞一下

呵~~~~我还没来得及弄,让你先吃螃蟹了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家里也有一个从单位拿回来的灭火器,单位是重点防护防火,每年淘汰上百个这东西,都是崭新带压,可惜啊,倒里面的干粉时,很痛苦啊!

哥们~~新别痛苦,你那要是淘汰那么多的话,能不能便宜卖我几个啊???新的很贵诶
引用 网友F:
高压的东西 还是谨慎些吧  这个好像壁太薄了

薄厚也是承压的东西,只要使用正规产品,合理设计,不超过限额使用,并留有充分的冗余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2011-07-19):
价格安全阀应该没问题,压力到了就放气

网友:
改成气缸恐怕不行,这么粗的气缸得多大的活塞以及多大的电机?改成气罐倒是可以凑合着用。

网友:
用是没问题的!关键是自己制作时安全部件不能缺:压力表(指示压力)、压力开关(到压自停)、安全阀(超压泄压)、排水阀(排出积水)。就是商品机这些都得有的,否则不管多少钱的机器,容器壁有多厚,都一样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