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的GY650怎么设置啊。。谁给我说一下~!

楼主(2011-03-02):
我不知道咋个设置。那位给我说一下详细的步骤啊~~!

网友A:
问问飞跃的客服吧,让他给你个说明书的电子档.

网友B:
我也要650

网友C:
难道你买的不带说明书?

网友D:
带说明书

网友E:
在飞越那拿了个说明说~!
现在是自旋,不知道咋个弄了~!

网友:
我买了也不会看,不过我都没设置直接装上去就用了,方向也是正确的所以就不管他了

网友C:
自悬 机械没问题就是 尾巴方向反了

网友F:
请详细阅读说明书,设置还是相当简单的~~~~
自旋的话,一个是尾巴的传动有没有装反,另外一个就是650的设置,看一下陀螺的正面朝上和正面朝下,以及陀螺通道的正反都是需要根据陀螺的摆放位置来设定的